大范围正、负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
信号范围大约0.4V-200V,信号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信号的波形大约是半波正弦,时间20uS.画了个草图如图:
原来方法是加了个全波整流,然后分档测量,但现在问题是加了全波整流以后,0.4V的信号几乎衰减没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12-09-11):
发重复了,发了两贴,大家见谅。

网友A:
低电压0.4V挡,用运放构成的绝对值电路(就是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还可将低电压输入信号适当放大。楼主其他测量档不变。

网友B:
如果信号具备周期性,建议直接高精度AD,14位以上直接使用FFT计算或做均方根值计算,当然具体的是需要看你希望看到什么结果,这样的话就不成在低电压别遮蔽的情况,当然分档位测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小信号放大后在处理可以。

楼主:
小信号放大?其实0.4V不用放大也行了,能测量到,可是来的信号不确定大小,有的可能很大200V,有的可能很小0.4V,正负也不确定。所以放大电路不知道如何加啊。。

网友C:
先把信号当最大的输入,做比例缩小处理;AD取几个点大致判断电压范围,若信号不在AD的1/3~2/3范围内,逐渐把缩小倍数减小,然后在减小,然后再放大。。。知道信号满足AD的1/3~2/3范围内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号只有20uS时间,来不及处理。。

网友D:
直接用+/-10V量程16位的ADC。200V的做衰减后测量。0.4v的不做衰减。
如果不能人工选择输入范围就比较麻烦了
有个问题,信号一次只有1个周期,还是会连续多个周期?

楼主:
10# zjp8683463 只有一个周期,我以前没注意会有负信号,用的三档分压,然后进入采样保持,三路保持都采集,然后软件做处理,现在来负的,难道要我用6路采样??

网友D:
正负信号不用全波整流,直接用+/-量程的ADC或加2.5V偏置,数据处理时去掉偏置

网友A:
如果输入脉冲信号幅度在 -200V 至 +200V之间随机变化,这种脉冲信号的测量就有难度了。楼主说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E:
我认为zjp8683463的方法是非常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