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反相放大

楼主(2012-09-11):
(无正文)

楼主:
输入为80MV的电压信号,测量输出为1.4V,反相不是输出-1.4V吗?求解释

网友A:
单片机能识别负电压吗?

网友B:
单电源供电,不会输出负电压,需要用同相输入
另外,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加容性负载,运放容易损坏

网友B:
实际上80mV的信号,用CA3140大材小用,用个简单的SGM8521就足够了

楼主:
按照我的想法是我是单电源供电,我的伏电源是0V就算不输出负电压也会是输出0呀怎么会输出正的呢,并且在仿真软件上仿真是可以输出负电压的

网友C:
Vpin3=0V,
Vpin2=0V
80mV/1K = 0.00008A = 0.08mA
0.08mA*18K = 1.44V------------------算上元件离散,就差不多了.
输入:1K上电流左向右,
18K上,电流右向左.

网友D:
LZ应该看看问贴须知。
似乎有一条就是:单电源运放想输出负电压,或者5V供电想输出100V的电压。

网友E:
都没有负电源,怎么可能输出负值?

网友F:
居然接1uF,不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