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帮看一下,Demo板下载不进程序

楼主(2012-09-11):
硬件:ST-Link/V2 Demo板(STM23F103C8-PKT)
软件:IAR5.4

问题:我用的是IAR自代的例子,编译通过,但是按download and debug 时也现问题。附件为错误问题截图。请帮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楼主:
我的电脑上面装过CAD2009不知会影响不,STlink接于不接错误提示都是一样的。

网友A:
硬件:ST-Link/V2 Demo板(STM23F103C8-PKT)

这个说法比较奇怪。
STM23F103C8-PKT上面印象里应该不是ST-Link/V2,而是老的ST-Link。
并且记得IAR EWARM 5.4 不支持ST-Link/V2。
所以,或许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谢谢 IJK 回复。
我公司还有一个ST-LinK,明天我试一下。

楼主:
我把ST-link/v2换成st-Link 出现错误“Can't halt the core”。

我在网上搜了这个报错,主要是说MCU运行占用了JTAG口,然后我换了一个新的MCU,但是还是报“Can't halt the core”。真的不明白。请高手帮我看一下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我测了一下JTAG口的电压。

1,2 ,3 ,7,15脚为3.3V
5,9,11,13,17,19都是0V。

Reset为高电平,但是晶振两电容上没有频率出来,两个电容上都是低电平。
请问正常吗?

楼主:
在按Download and debu之前第5脚为3.3V,但是按了之后就是0V.

网友B:
我测了一下JTAG口的电压。 1,2 ,3 ,7,15脚为3.3V 5,9,11,13,17,19都是0V。 Reset为高电平,但是晶振两电容上没有频率出来,两个电容上都是低电平。请问正常吗? ... wjh820111ylj 发表于 2012-9-12 18:46
这现象不正常

楼主:
有 ST-Link  Demo板(STM32F103C8-PKT)的朋友帮测试一下,JTAG口的电压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