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知道这是啥单片机吗?

楼主(2012-09-11):
表面被打磨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 是44引脚的

网友A:
应该是51

网友B:
兼容51的单片机,5V的,都标注上P1、P3口了。

网友A:
PIC 一般是 RA RB来标
AVR 一般是 PA PB
只有51才常用P1.0 P3.3这种标法。

而且供电是5V,也没有LDO,所以VCC应该是5V。

晶振接的引脚正好是51的QFP封装的X1与X2。

不出意外的话,你这是一个通讯控制板。

网友C:
不支持盗版,虽然这个MCU很烂,板子也很烂。

网友D:
STC的单片机

网友E:
楼主的这个电路板是用在一种叫捕鱼的游戏机上
我知道这个IC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牛人,这都看出来了,能提供点资料吗?

网友F:
如果是STC单片机,**成本很大。还不如果自己开发。

网友G:
直接找个一样的单片机就可以复制,但是不支持盗版,虽然只是个破游戏机

网友H:
兼容51的单片机,5V的,都标注上P1、P3口了。
引用 网友B:

松翰单片机 也会标出如:P1.X, P2.X....

网友I:
解STC的当心给你自己下套!

网友J:
你想干什么?仿照?

网友J:
右边好像是232接口。

网友K:
楼主的这个电路板是用在一种叫捕鱼的游戏机上
我知道这个IC的型号
引用 网友E:

网友L:
应该是STC的51的,右边应该是MAX232用来下载程序的,看到过好多人这样设计的,将232集成在板子上,降低开发成本,便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