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as179

楼主(2012-09-11):
如下图,不管我IOCON1、IOCON2怎么设置,IO输出都是1.5v,我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芯片,不上电1、3、5怎么全通呢

网友A:
AS179是射频开关,不是你想想的那种模拟开关,只能用于高频交流领域,请选择低频模拟开关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