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地问题

楼主(2012-09-11):
我这里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一台设备上有片74HC165负责报警的输出,手靠近的话就不会报警了,用示波器观察数据有错。如果把设备的地通过逻辑分析仪(淘宝上40几块钱买的)接到电脑的地上(逻辑分析仪一头的地和usb接口的地是直通的),手靠近都没事。不知地线经过电脑后有什么处理吗?

网友A:
手靠近165其实就是向165注入信号,结果165串行输出出错。设备地与PC地连接后,改变了EMC状态,减小人体感应的影响。所以手靠近也就没事了。

楼主:
有没什么措施,可以达到设备地与PC地相连接的效果呢?

网友A:
对165进行屏蔽。

网友B:
屏蔽固然好,如果屏蔽不好处理的话可以考虑在165的地线里面加一个Y电容到大地的地线上,如果设备有这个地的话。没有的话可以考虑输入端口的线路L上,个人的观点不大靠谱 ,希望测试后反馈结果。

楼主:
我是想搞明白这里头的差别,我的电脑插头也没有地线的。

网友A:
“。。。地线里面加一个Y电容到大地的地线上” —— 5楼不要乱用Y电容概念。这里没有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