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总线外挂器件过多是否会影响正常工作

楼主(2012-09-11):
大家好!最近在做ARM+FPGA的原理图,arm用的atmel的AT91SAM9G20,其中ARM9的外部总线分别接了2片sdram,1个norflash,1个nandflash,还把地址线和数据线接到了FPGA上。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74LCX16245作为总线驱动,74LCX16245后面接nandflash,norflash,以及FPGA;相当于把sdram分开。
      请问: 1.这样会不会对ARM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需不需要接一个总线驱动器
                2.同事说由于每个芯片的引脚都有电容,过多所有会导致arm有问题
                3.请问大家的系统中是怎么处理arm外部总线接多个设备的问题的呢?
                4.对于这种问题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理论方法来判断,比如书籍,希望大家能推荐给我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主要看你的处理器啦,多了肯定是要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SDRAM最好是在一个独立的总线上,他关系到代码运行的可靠性,其它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谢谢阿南,ARM总线每一时刻是串行的,应该驱动不是问题,加74LCX16245的目的感觉像是做隔离,使得对ARM外部总线来说,只挂了2个设备,SDRAM和74LCX16245,不知道电脑主板是怎么处理外部总线的,难道也加了类似总线驱动器?

网友A:
其实在产品中,总线驱动能省就应该省掉,这个驱动器通常也就在开发板上会见到。16245的封装管脚还是比较密的,会给调试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能省就省掉吧。

网友B:
一般超过4个外设就应该考虑其驱动能力
如果驱动能力足够的话,就加原端匹配电阻吧

另外,我想问一下,你是对地址线做了隔离吧,能用16245对数据线做隔离吗,难道16245是双向驱动的?
只用过74HCT245,不知道和你的这个有多大区别。

网友A:
AT91SAM9G20才400MHz,layout处理的好些,原端匹配电阻都可以省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加了原端匹配电阻,也加了隔离器(对数据线隔离,带方向控制端),因为我怕万一出了问题,就悲剧了。

网友B:
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C:
“AT91SAM9G20才400MHz,layout处理的好些,原端匹配电阻都可以省掉的。”

不建议省掉!!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74LCX16245作为总线驱动,74LCX16245后面接nandflash,norflash,以及FPGA;相当于把sdram分开。

这样做是比较好的做法。NAND的片选是GPIO,所以,这个地方处理很困难。

楼主(2012-11-05):
最终结果是建议大家以后不要隔离nandflash,因为板子出来了发现跑不通,现在仍然没找到根本原因,我打算再发一个帖子看有没有人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恩,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