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电鼠标的Sensor来替代编码开关,可行吗?

楼主(2012-09-11):
最近做个项目,需要光标在屏幕上平移,纵向或者横向,一维移动。

本来打算用编码器,但是,普通的编码器转一圈才30个位置输出,1024*768的屏,从左边移动到右边,岂不是要超过30圈?

所以打算用光电鼠标的Sensor来替代编码器,各大侠看看,可行不?

光电鼠标Sensor通常是多少钱?哪家的便宜?有没有资料?

网友A:
晕,你会死的。可靠性无法保障的。

网友B:
你可以选择更脉冲密集的光电编码器,也可以把当前光电编码器的一个脉冲输出对应的光标移动距离拉长。

网友C:
可以考虑软件根据速度调节运动量。转动越快,每个脉冲的步进量就越大。

网友D:
你可以考虑OFN传感器,类似鼠标传感器的原理,直接手指触摸操作:
http://www.avagotech.com/docs/AV02-1859EN

楼主:
晕,你会死的。可靠性无法保障的。
引用 网友A:

鼠标不是已经很成熟的应用了吗? 何来可靠性问题? 而且,像光标移动这类应用,看的是移动的增量,这个增量不准确,对使用效果没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从外面买的编码器要多少钱,感觉应该不少于10块RMB吧,超出预算了~~

楼主:
可以考虑软件根据速度调节运动量。转动越快,每个脉冲的步进量就越大。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可以考虑。 如果找不到成本合适的高分表率的编码器,只能这样。我说的所谓高分辨率,指的是跟机械编码器相比,机械编码器通常一圈只有三十个脉冲。

我期望转一圈起码能数到三百。

楼主:
你可以考虑OFN传感器,类似鼠标传感器的原理,直接手指触摸操作:
http://www.avagotech.com/docs/AV02-1859EN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

跑一下题,请教一下,从Sensor来看,OFN的原理跟光电鼠标是一样的。QFN的应用只是在光学部分跟鼠标不一样,其光路跟指纹识别器的光路差不多。

是不是用光电Sensor也可以当QFN的sensor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