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毯算法

楼主(2012-09-11):
电热毯算法问题.
      加热丝是发热丝和PTC绕在一起的,当温度升高的时候,PTC阻值跟着增加,现在发现加热丝经常过热烧掉,现在程序上是采取加热几秒后,停止几秒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效果也不是很好.
      哪位大侠有玩过电热毯,请不吝赐教!加热毯的控制方法.

网友A:
感觉电热毯升温不用太急,可以用相对较低的占空比、较小的加热功率,让电热毯慢慢的升温,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B:
设计时应保证常通电也不会烧才对,这时的温度为最大温度,然后才是通过测温,做减法,减少电热丝的导通时间,降低温度.
你检查一下电热丝功率满足100%工作率了吗

楼主:
电热丝不调占空比100%工作时,很快就烧了!

网友C:
电热丝不调占空比100%工作时,很快就烧了!
引用 楼主:

要么材料本身有有问题,要么你设计选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