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采集传感器的电压信号总是有很大偏差

楼主(2012-09-11):
用手持式万用表就没有问题,测试很准确,但是用数据采集卡不管上单端输入还是差分输入测量的都不准(完全没有规律,数值比较稳定,无乱跳)。数据采集卡测量电池的电压也没有问题。
请问问题会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A:
信号的阻抗可能有一定关系,不过原因可能很多

网友B:
用标准信号源试一下方波和正弦波,看看模拟通道是否有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