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多中断场景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最近一个项目中要做GPS定位与WIFI通信,有一个中断需要不断的读取和判断GPS发过来的数据,而前台的WIFI程序又要定时这一段时间内收到的数据,这个过程相对于GPS的中断速率肯定是很慢的,如果在WIFI发送的时候不关闭GPS接收中断,中断程序会不会对主程序有影响,比如WIFI发送程序由于经常进入中断而无法运行?

网友A:
中断程序会不会对主程序有影响,比如WIFI发送程序由于经常进入中断而无法运行?
有这个可能性.
具体得看你的程序, 所得明白一些, GPS接收中断最长消耗时间和 WIFI 通信允许的延迟时间.
这些都是可以获得准确数据的, 你先得到数据后, 应该不难判断有没有影响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S中断程序每次执行的时间很短,就是一次条件判断,但是频率很快,一旦有数据就会进入中断,所以WIFI发送程序可能频繁的被打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S中断程序每次执行的时间很短,就是一次条件判断,但是频率很快,一旦有数据就会进入中断,所以WIFI发送程序可能频繁的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