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2-09-11):
在做红外触摸屏的设计中,用电脑给的5V做电源。所谓红外触摸屏,就是要驱动led灯珠。只是用2个mos放在led2端作为开关,led灯珠可以说是直接挂在电源上。
问题就出来了,每次灯珠亮的时候,电源被拉下来很多,差不多会到3V。用了pam3110,用pam3110的3.3v给灯珠供电,有所好转,但是效果不大。(开关频率25us)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灯珠对电压的影响的?
可以改变设计原理。

网友A:
你的那个灯珠消耗电流太大 该考虑换个低功耗的

网友B:
电脑给的5V做电源
这个的驱动力相当有限,标称是100毫安

网友C:
温度也有关系吧,猜测的,同样求解

网友D:
不懂,求解

网友E(2012-10-30):
新塘有红外触摸屏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