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1):
allegro中芯片内部的pin delay参数在pads中怎么设置?
就是在给一组nets布等长线时,要考虑到芯片内部的pin delay,然后这个pin delay加上外面的布线长度使得这一组NETS等长。

网友A:
没太明白LZ的意思

网友B:
没怎么用过pads

网友C:
很基础的问题,找本pads看看

网友D:
是没怎么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