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y7C68013A

楼主(2012-09-11):
1.double buffering 对于程序读写数据来说需要有所考虑吗?还是照样直接读写?2.CY7C68013A在full speed下是不是ep2,ep4,ep8都是64 Byte大小?

网友A(2012-12-16):
如果是高速usb应该可设置成512bytes的大小,double就是两倍,1024bytes,读取数据要考虑的。
楼上正解,全速只能支持64bytes

网友B(2013-06-03):
文盲路过,有机会也学习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C:
CY7C68013是工作在哪种速度模式,全速模式还是高速模式?这是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A:
CY7C68013没有特别设定情况下,都是工作在high-spee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