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赐教:有关CP2102问题

楼主(2012-09-11):
我使用STM32,目前没有调试USB。但想与手机进行通信,手机引出来的是USB接口。问题:
1、看网上使用CP2102来实现USB转UART的方案挺多,可否应用?
2、USB转UART的模块挺多的,在PC上使用需安装driver。我需要再手机上装driver么?
没做过,请大侠赐教!

网友A:
1、看网上使用CP2102来实现USB转UART的方案挺多,可否应用?
其实这只算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USB 和 UART 都是标准协议, 比如 USB, 用在哪里没有规定, 那么只要用这个协议, 必须遵守协议, 所以 PC 上用的方案, 到别的地方应该一样适用.

2、USB转UART的模块挺多的,在PC上使用需安装driver。我需要再手机上装driver么?
我感觉这才是这个方案可行性的关键. 只要是设备, 都需要对应的驱动, 当然很多设备即插即用是因为系统已经有了对应的驱动.手机里面支持的设备不多, 恐怕不会有与之对应的驱动, 很可能不能正常使用.
此外, 有了驱动, 还要有应用程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关于第二条的回答也是我担心的,应用程序会有的,驱动是关键,继续研究吧。谢谢2楼

网友B:
如果手机引出的是usb接口,那你就得使用usb接口去连接,并且能支持对应的协议,与cp2102没一分钱的关系。用到cp2102的基本上是电脑的usb转成uart去连接uart接口的设备。
按照1L的问题,你是想用手机驱动cp2102,你写驱动?如果能写这个驱动,还不如直接把stm32的usb弄好

网友C:
没驱动,手机会没法识别的

网友D:
需要驱动的

楼主:
本意是想避开调试STM32的USB,看起来挺复杂。看来是避不开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