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够高频信号是怎样来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9-11):
那撒,当我两输入级不接触人体(手)时,得到的信号如下图所示

楼主:
当用铜线接触人手时,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工频干扰信号,该图的工频干扰信号是经过高通、低通滤波、增益放大处理后的信号,上图也一样

网友A:
加滤波电容  缩短元件之间的距离    电阻精度提高

网友B:
可能你周围的电脑或者仪器的信号干扰

楼主:
我结贴的了啊,这个我现在也没整多清楚的,不过调试的时候也规避了,跟公共参考的有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