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1101模块发送问题

楼主(2012-09-11):
TI, pi, ST, TE, While
void RFSendPacket(char *txBuffer, char size)
{
  TI_CC_SPIWriteBurstReg(TI_CCxxx0_TXFIFO, txBuffer, size); // Write TX data
  TI_CC_SPIStrobe(TI_CCxxx0_STX); // Change state to TX, initiating
  // data transfer

以下两句的作用不明 白?????????????????GDO0是如何与发送同步的?????????????????
执行程序到这里的时候就一直在while(),不能走下去了~~

  while (!(TI_CC_GDO0_PxIN&TI_CC_GDO0_PIN));
  // Wait GDO0 to go hi -> sync TX'ed
  while (TI_CC_GDO0_PxIN&TI_CC_GDO0_PIN);
  // Wait GDO0 to clear -> end of pkt
}

楼主:
求教。纠结了两天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while (!(TI_CC_GDO0_PxIN&TI_CC_GDO0_PIN));程序执行到这里进入死循环,程序是按照例程写的,在别的板子上就没有问题。想问一下单片机接口设置有什么要求。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GDO0引脚输出电压低,单片机无法识别。提高电压后正常

网友B(2013-05-03):
楼主好,我现在正在做这个模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while(!GDO0)死循环,请问你也是用51单片机做的吗??上拉电阻与电源电压分别是多少???能留下QQ号,私下聊一聊吗??我的:1206740246

楼主(2013-12-27):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现在正在做这个模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while(!GDO0)死循环,请问你也是用51单片机做的吗 ...

已经找到原因了,GDO0引脚输出电压低,单片机无法识别。提高电压后正常

网友C:
问题   解决了   大家都开心   不过   应该还是高低电平   对于单片机来说     可能识别   不是很可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