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语言怎么写这个程序

楼主(2012-09-11):
怎样用汇编语言来写这个程序? 自变量X为一无符号数,存放在片内RAM区30H单无,函数Y存放在31H单元。请编写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X <=95时,Y=1;95< X <105时,Y=2;X>=105时,Y=3。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学用汇编。
先用C语言写,编译后模拟调试,看其反汇编代码。

网友B:
LS是个好方法。

另外,,思维即程序,要学会自己动脑,多用用就熟悉了。

网友A:
看我的

x        equ        30h
y        equ        31h

        mov        a,x
        cjne        a,#95,loop1
loop:
        mov        y,#1
        ljmp        loop4
loop1:
        jc        loop
        cjne        a,#105,loop3
loop2:
        mov        y,#3
        ljmp        loop4
loop3:
        jnc        loop2
        mov        y,#2
loop4:

网友C:
还用汇编啊

网友D:
对时间要求精确一般都用汇编

网友E:
8086和51用汇编还可以接受。

网友E:
新型的单片机指令集用汇编,用菜农的话说就是开发完要住院的

楼主:
这么恐怖?

楼主:
结贴了,呵呵,多谢大家

网友F:
没有学会汇编,还在c语言中

网友G:
汇编语言还没学好~

网友H:
- -  C语言学习ing

网友I:
个觉得如果需要彻底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   还是需要将汇编好好学一学    当然现在都涉及到开发速度问题   这个用C语言优势很明显    将汇编学一学   了解一下   推荐王爽的汇编语言   学完后了解了单片机工作原理   使用C语言开发会对单片机体会更深

网友I:
个人的一点学习体会   当初也没想过学汇编语言   后来闲来无事将汇编语言看了一下    对单片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的理解深入了     呵呵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J:
这个汇编很好写的,主要就是比较和跳转指令

网友K(2012-10-16):
二十年前曾使用汇编写过一个软件,共写了8千多行,五个月编写调试完成,从那之后就再也不写汇编软件了

网友L:
需要汇编的比较与跳转指令,原来学过,这个汇编哪里见过,挺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