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液晶

楼主(2012-09-11):
我公司要做一款臭氧控制器,买了一个样品,让我抄板。
我是头一次,板子上有一款液晶,28个腿,图片见附件。
下面有14个腿,都与单片机相连。上面14个腿,右边10个与单片机相连。
单片机在板子的背面,是ATMEGA169。
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液晶的型号,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下图是液晶显示的图片。

网友A:
断码液晶,一般都是定制的

网友B:
很明显 定制的

网友C:
也可以喊TN屏。

网友D:
段码LCD,定做

网友E:
要订做的,

网友F:
最老式的黑白断码屏,找个LCD厂家开模定制,一般要开模费用几千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