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机构

楼主(2012-09-11):
写了几个程序了  一直就是不断的更改总结几点
(1)有两种  一是所谓的前后台   一是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先不管他   用不上 。会用也不用 担心出问题。
那么前后台 我觉得我的三把斧子已经练成了

主要结构是
while(1)
if (OK) {
   OK = FALSEL;
    DO SOMETHING!!!!
}

INTERRUPT ISQ
(
    ok  = TRUE;
)

楼主:
我主要写通信程序  写的程序也不涉及键盘 显示屏的
只是485 之类的通信接口
个人感觉 写单片机最重要的是要有时间观念,这可能需要对中断之类的有些了解  包括对汇编要点感情 不能看到汇编就感觉与自己无关

另外最好能有适合的数据结构  个人觉得对于通信程序这个太重要了   简直就是核心 这需要对C语言 制针织类的有掌握

另外最好能多读  广泛涉猎
比如美国的火星  是咋编写程序的。 借鉴一下他们的想法
多学学国外的PLC  想想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我其实刚进公司  就像把公司的 那些板卡都改成PLC
现在看来难度很大  关键是没有人意识到PLC是多么重要
看看国内谁能做PLC  似乎没有

另外 见识了浙大中控有一帮老师  似乎很厉害
高校依然是创新的摇篮啊   另外有些大民企也厉害  有些研究所也厉害 关键是如果让厉害人发挥出水平

需要高人组织  这个最缺乏

楼主:
读 学习操作系统 是个细活   我发现有时候有些东西似乎和人的性格有关系

有些人 一看那样 就不行能写好代码的人

网友A:
通讯吧,去找一些modbus的开放源代码,跟人学学,别自己闭着眼睛总结了。

楼主(点评):
那个 开放的源码 我没看出好在哪里啊 说不准还没我自己写的好呢。肯定不好 哈哈

网友B:
2楼:“看看国内谁能做PLC  似乎没有”

貌似你没怎么了解这个行业。

楼主(点评):
却是不是很了解 PLC行业很多吧 所有行业

网友C:
国内做原来做PLC的厂家很多的,包括华为以前都做过,PLC的难度并不大,但环节太多,比较啰嗦,很多中国企业后来都不做了,剩下的一些企业就专门做国外PLC的兼容品,这样能免去很多环节,例如很多企业做西门子的兼容品,就可以不要做梯形图的解释器了,直接用西门子的就可以了,在人力资源不够的情况下,只能这么生存下去。

网友C:
现在很少人用那种严格的前后台方式了,往往都结合了状态机和事件触发等多种手段。

网友D:
跟人学学,别自己闭着眼睛总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  PLC 核心就在于梯形图这块 就是编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不很了解啊  请指点

只是听说浙大中控的据说还可以  不过没见过。

不过接触过浙大中控PLC旁边的实验室的老师  比较厉害 比较严谨

网友E:
多看人家的代码会进步!

   架构的话我建议看一下UCOS等实时系统的源码,LINUX有空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太大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大侠  PLC 核心就在于梯形图这块 就是编译器
引用 楼主:

1、PLC的梯形图编译程序已经不是MCU的事情,那是PC的事情。
2、国内并不是做不了梯形图的编译程序,而是市场的问题,使用PLC的工程技术人员已经习惯和适应了国外几家的梯形图编译软件,而做PLC应用的很多工程人员往往优先选择学习国外PLC大厂的这些配套软件,而在一个PLC系统中,PLC本身的成本往往微不足道,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压力去学一个国产的新型PLC的梯形图编译软件,再加上一般从事PLC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往往学历和知识结构受限制,更不愿意花精力去做这么艰难的事情。
3、PLC各种各样的产业配套链的市场问题,造成国产PLC活在夹缝中比较难受,所以国内很内PLC厂家干脆放弃做自己的独立的系统,直接做国外著名PLC厂家的兼容品,这样短时间的经济效益更显著,这也是国内这些企业刚开始起步时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先必须活吸取,我个人相信,随着这些企业的资本实力和企业规模的成长,到一定时机,国内的这些企业也必然会慢慢尝试推出自己的完整产业链配套工具等,但这些显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资本和市场问题。

楼主:
通讯吧,去找一些modbus的开放源代码,跟人学学,别自己闭着眼睛总结了。
引用 网友A:

小伙 你属于审题不清  没看到我说485之类的么?

楼主:
1、PLC的梯形图编译程序已经不是MCU的事情,那是PC的事情。
2、国内并不是做不了梯形图的编译程序,而是市场的问题,使用PLC的工程技术人员已经习惯和适应了国外几家的梯形图编译软件,而做PLC应用的很多工程人员 ...
引用 网友C:

同意大侠的观点,现在国内没有土壤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大侠 你咋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