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MP3

楼主(2012-09-11):
用DSP开发MP3,比较专用MP3解码芯片如何

楼主:
比如成本、难度、周期?

网友A:
DSP的功能强,可以实现附加的功能,如ebook等

网友B:
DSP的性能价格比高

网友A:
难度较大,需要算法

网友C:
嗯,因此周期较长

网友D:
TI有现成的方案啊

楼主:
用DSP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

网友E:
是啊,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
么样的系统?

网友F:
性能高;适合于速度要求高的场合

楼主:
是啊,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

楼主:
与DSP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芯片?

网友G:
开发周期一般6个月

网友B:
嗯,投入一般要一万元左右

网友D:
与DSP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芯片?
引用 楼主:
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

楼主:
哦,代表几位网友感谢楼上几位,结贴了

网友H:
钱烧的荒   用DSP做解码芯片   个人觉得不好   用dsp的话   必须处理好算法问题   还不如用专用解码芯片  方便便宜  技术可靠   当然如果你是想自己玩玩   可以考虑考   呵呵  一点个人的建议

网友(2013-08-09):
可以用专用音频编解码器VS1003/VS1053/VS1063/VS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