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实验与仿真不符

楼主(2012-09-11):
该电路是mos管驱动电路,原理图及仿真如下图。输出应该是0-12V方波,实验结果为0-5V方波。实验电路中三极管采用8050对应2N3904,8550对应2N3906.不知问题出在何处,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自己看错了吧
蓝色是输入信号,红色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没看错,双踪示波器,两路都是5V。

网友B:
图中看,明显是对的啊。蓝输入,红输出

网友C:
电路原理看懂了,应该没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