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e错将JTEG功能管脚配置成输入导致仿真失败,芯片废掉

楼主(2012-09-11):
请教高手:tm32f205e,我错我将JTEG功能管脚配置成输入,导致仿真失败,芯片废掉,jlink找不到芯片了,我记得stm32f1没有这些问题,即使配置错了JTEG功能脚,也可仿真换成F2必须将仿真管脚配置成特殊功能管脚才可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另外PD12、13是FMSC A17和A18在我没有开启FMSC,想输出PD12、PD13作为控制口线,无论ODR写什么,输出都是高电平,GPIO始终都开启了,希望大侠帮忙

楼主:
版主能给支持一下吗

楼主:
芯片是stm32f205zet6 144pin

网友A:
废掉不应该吧,复位过后,在没有运行到用户的GPIO配置之前,调试端口应该是默认的吧,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能连上吧,再者试试将芯片擦除。
现在考虑你是不是没有加入硬件复位引脚,导致没法强制复位,结果片子一上电就运行了,然后没法复位,然后连不上

网友B:
从RAM BOOT,然后将代码擦除

从FLASH BOOT,代码运行了,改变了JTAG引脚的配置,当然就不能调试了,这和STM32F1系列是一样的

STM32F1和STM32F2在调试方面唯一的区别就是F2增加了更高一级的读保护功能,此功能一旦使能,就不可逆了,完全禁止了调试模块。所以,要小心的只是不要随意设置高级读保护功能。

楼主:
谢谢香板支持,更改boot模式之后,将代码擦除,芯片又恢复了

楼主:
谢谢4楼的兄弟,我硬件复位线连接了,只是程序已运行,JTEG就被禁止,更改boot擦除代码即可

网友C:
学习了香主的经验

网友D:
版主很强大,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