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多路选通器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2-09-11):
多路选通器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和CD4067功能一样的

网友B:
考虑导通电阻,漏电流

网友C:
对,输入电压

网友D:
嗯,电源电压之类的

楼主:
哦,明白了,结贴

网友E:
考虑一下电源电压一些就可以了,跟楼上上说的差不多

网友F:
使用继电器就行的,而且没有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