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下如何设置tftp和 nfs,实现主机和开发板沟通

楼主(2012-09-11):
我的主机系统是xp的,在虚拟里安装的ubuntu,朋友说可以通过设置tftp和nfs,实现和开发板的沟通,请问如何设置,越详细越好,我是初学的,请高手赐教,有教程更好,我的邮箱635432187@qq.com

网友A:
在你的电脑上(XP系统)装个tftpd,然后在你的开发板上就可应用tftp指令与电脑沟通了(一般开发板都带tftp指令的)
至于nfs,我劝你还是算了吧,及其复杂而且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