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怎样知道68013A的FIFO已满?

楼主(2012-09-11):
想实现这样的数据通讯:PC(上位机)-->68013A(Slave fifo)-->FPGA

当FPGA没有来得及把FIFO中的数据取走时,即fifo已满,这时上位机程序怎样判断FIFO不能接收数据?请明白人指教,感谢。

网友A(2012-10-18):
如果FPGA没来得及把FIFO中的数据去找,上位机如果又发数据过来,device只能接受,FIFO中的数据会重写。
你可以根据68013 FIFO中满,空等寄存器位判断,从firmware中设置,如果FIFO不为空,device可以向上位机发送出错信息,请host等待。

网友A:
如果FPGA没来得及把FIFO中的数据去找,上位机如果又发数据过来,device只能接受,FIFO中的数据会重写。
是不是可以根据68013 FIFO中满,空等寄存器位判断,从firmware中设置,如果FIFO不为空,device可以向上位机发送出错信息,请host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