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转USB3.0数据传输

楼主(2012-09-11):
有没有一种IC,可以将USB2.0的信号,然后通过IC变成3.0信号,就是将480M信号输出为5G信号.

楼主:
目前市场上面还没有这款产品啊,如果有的话,必定是空前的改革,哪位大侠能帮我设计啊

网友A:
无语。你真是个神人。

网友B:
这事我干过,在以前还是1M ADSL时,但我电脑是千兆网卡。
于是,我买了一个千兆交换机,然后把ADSL猫插在交换机上面,然后电脑插在交换机上面,
于是我的网速就变成1000M了。

建议楼主去买个USB3.0且向下兼容USB2.0的HUB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小点声,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C:
看楼主的意思是要把一条小河的水流,通过一个类似水库的东西,变成一条大江的水流?
如果是实时输入输出的话,水从哪里来?

网友D:
有没有一种扫描打印一体机,可以将一元钱的钞票,经过机器变成一百元的钞票?就是将绿毛爷爷输出为红毛爷爷。

我们村口的路很窄,一次只能过一辆车。一到有人家出殡的时候,拖拉机就排成队沿着这条路出村,10分钟只能通10辆拖拉机。终于有一天,双向4车道的公路修到村外了。这天又有人出殡,我看见10辆拖拉机沿着那条小路慢慢地开出去,上了公路突然就变成了50辆飞驰的兰博基尼Diablo。

网友E:
楼主做梦了,这是不可能的。7楼帮你做了个更出色的梦。7楼威武。7楼把楼主的思想阐明的更透彻了

网友F:
目前应该没有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   主要是使用相当于先将要存储的信息存储起来  要用的时候直接传输   速度可以达到3.0的速度

但是市面上没看到过   呵呵   希望有人能够搞出来

楼主(2012-11-08):
9楼建议不错,主要是将USB2.0的信号,通过IC,信号加大并输出,以达到USB 3.0速度

楼主:
有没有一种扫描打印一体机,可以将一元钱的钞票,经过机器变成一百元的钞票?就是将绿毛爷爷输出为红毛爷爷。

我们村口的路很窄,一次只能过一辆车。一到有人家出殡的时候,拖拉机就排成队沿着这条路出村,10分钟只 ...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想得太远了,如果是拖拉机在小路上的速度是20KM/H的话,上了公路可以变成60KM/H,但变成兰博基尼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速度上变化,不可能在结构上变化。

网友D:
这位兄弟想得太远了,如果是拖拉机在小路上的速度是20KM/H的话,上了公路可以变成60KM/H,但变成兰博基尼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速度上变化,不可能在结构上变化。 ...
引用 楼主: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以为USB2.0和USB3.0的区别就是3.0的信号大一些?

网友G:
给你100元,让你当10000元去消费,太有想像力了。

网友H:
赶紧搞出来,可以去申请专利,捞他一笔

网友I(2013-03-13):
参考VIA Labs的U3TT系列产品。请搜索USB2Expressway

网友J:
按5楼的方案,你实际的功能还是2.0的效果,根本达不到3.0的最大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