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问题?

楼主(2012-09-11):
(无正文)

网友A:
AT91RM9200,当年也是非常常用的一款,ATMEL的主打。
你可以读中断标志寄存器来判断,详情可参考数据手册相关寄存器。

网友B:
你写了中断程序了吗?
申请中断的其中一个参数就是引脚号。

网友B:
楼上的不厚道,那个代码博主都已经在最后说明了可能有问题。

楼主:
4# 阿南 IRQ中断和外部的GPIO中断是不同的

楼主:
2# 阿南 我在手册里没找到那个中断标志寄存器。

网友A:
ARM中断分为IRQ和FIQ两种模式,所有ARM芯片的外设中断(包括外部的GPIO中断)都可以设置成IRQ或FIQ两种模式,通常都设置成IRQ。

网友B:
楼主,我看版主阿南已经很尽责了,如果你还搞不定的话建议你找一本《linux驱动开发详解》去看看,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C:
AT91RM9200,很老了,还在产品上用么?

楼主:
多谢南哥了,小弟第一次用ARM9,很多东西不熟悉!

网友A:
初次用不熟悉很正常,哪些不熟悉学哪些即可。不过,正如9楼兄弟说的对,还是需要静心系统的学一些基础的东西,如微机原理(有不错的单片机应用基础也可)、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如果是基于Linux的开发还需学一些系统、应用及驱动等基础。
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