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扩展方案

楼主(2012-09-11):
现在想使用COM-E模块做核心模块,COM-E自己带了一个1000M以太网, 还需要扩展7个10/100M以太网,想通过PCI-E实现,但是PCI-E是点对点的。不能扩展多个以太网。请问这种情况该用哪种方案呢?谢谢!

网友A:
交换芯片

网友B:
IP-CPU +SWITCH+PHY

网友C:
我做的那个以太网数据采集中是用了个交换机芯片完成的这个功能。个人觉得交换机芯片使用很简单

网友D:
我的帖子里面就有以太网扩展的,使用TCP协议,无需开发驱动,插上网线就可以用的,轻松1拖8

网友E(2019-01-18):
引用 网友D:
我的帖子里面就有以太网扩展的,使用TCP协议,无需开发驱动,插上网线就可以用的,轻松1拖8 ...

大牛,能给个详细的地址学习一下么

网友F(2019-02-22):
路过看看。
专利翻译

网友G:
觉得交换机芯片使用很简单

网友H:
肯定是用交换机芯片啦!7个口~

网友H:
当然如果是扩展单口的可以用 USB接口的以太网芯片来做 如SR9900 AX88772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