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存储器编程

楼主(2012-09-11):
各位老师,
   近来做一个测试系统,需要讲数据写入flash里,然后再导入电脑里。
    由于数据量比较大,初步估计用三星的K9F1208U0B--64M空间。
    系统直接用C8051F对K9F1208U0B进行控制。
   以前也没搞过FLASH,求推荐一些好的资料能够用于51直接对FALSH进行驱动编程的。
   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不用文件系统,直接就是HEX数据,楼主选的应该是个NAND,51不是很好操作,建议楼主认真分析需求,选择下面两条路之一

1.找个U盘来做,用文件系统
2.用NOR Flash,用51控制,串口传给P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
   我的目的是将数据先存入一个存储器,数据量有几十M,然后再和电脑相连,通过串口转USB传到电脑中。
   这几天看了下NAND FLASH的方案,貌似比较复杂(可能是我没搞过)
   也知道了NOR FLASH方案,不知道用51来控制哪个来得简单直接迅速上手快?

网友A:
那肯定是NOR了,另外51并口上不了这么大的Flash,建议你用ST的串行Flash来做,有128MBit的,SPI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大侠说得是类似SST25VF016此种NOR FLASH ?这个是16M BIT的。
   公司代号貌似是SST....

网友A:
我说的是ST,不是SST,SST已经被Microchip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