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程序

楼主(2012-09-12):
两个字节 INT8U i  和 INT8U  jif (两个数的差的绝对值大于5) {
       j = i;
}

请问这程序咋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1. if((i>j+5)||(j>i+5))
  2. {
  3.       j=i;
  4. }

楼主:
楼上感谢你啊  不过请问 你考虑溢出了么

网友A:
对啊, 2楼 的程序没有考虑溢出问题, 所以是有 BUG 的.
类似问题, 我以前是这样处理的: (我假设INT8U 是 unsigned char)
if((i-j+5)>10)
{
      j=i;
}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对啊, 2楼 的程序没有考虑溢出问题, 所以是有 BUG 的.
类似问题, 我以前是这样处理的: (我假设INT8U 是 unsigned char)
if((i-j+5)>10)
{
      j=i;
}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
引用 网友A:

要是怕溢出还不简单嘛,呵呵,直接设个中间变量,该中间变量的取值范围比i,j大一倍不就行了嘛,例如此处设一中间变量:signed   long int k;

然后再加或减就行了啊。

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L

网友A:
to 楼上, 你的办法不错, 不过不觉得效率太低吗?
特别是在 8 位机里, 弄个 16 位变量出来.
我的代码还是8位运算和比较, 如果可以避免溢出的影响, 效率又高
怎么叫 "缺心眼" 呢?

网友C:
还是有毛病,都有溢出,中间变量比较靠谱

网友B:
to 楼上, 你的办法不错, 不过不觉得效率太低吗?
特别是在 8 位机里, 弄个 16 位变量出来.
我的代码还是8位运算和比较, 如果可以避免溢出的影响, 效率又高
怎么叫 "缺心眼" 呢? ...
引用 网友A:

我说我那个扩展字长的方法显得有点缺心眼,不是说你那个,呵呵,你误会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

这样怎么样  大家觉得

if ((i   > j) && (i - j ) >5)  ||  ((j  > i) && (j - i ) >5)

网友D:
if ( abs(i - j) > 5 ) {

}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abs不算  不让用。
除非你给出函数   函数咋写  多谢   不能只有原型啊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

这样怎么样  大家觉得

if ((i   > j) && (i - j ) >5)  ||  ((j  > i) && (j - i ) >5)
引用 楼主:

我这咋样 大家say  say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啊

网友F:
#define ABS(x)                                         ((x) >= 0) ? (x) :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