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适合接到外部中断口上吗

楼主(2012-09-12):
按键不是需要消抖吗,接到中断上不是没法消抖了吗。难道用多次中断来判断是否按键按下?我怎么见STM32的例程里面怎么有用按键接到外部中断口上呢。这样做好吗。可靠吗。

网友A:
要看他的中断口用的哪种模式吧  STM32不熟

网友B:
一般只需要中断触发扫描状态即可

网友C:
按键一般不需要接到中断口,因按键动作时间都比较长,没有实时性的要求
当然接到中断口也可以,还是要做防抖处理

网友D:
如果是评估板例程,那是完全不适合工程应用的,就是个玩闹,当不得真。

网友E:
最好是不要将按键接在外部中断口上,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F:
从来都是定时扫描,不用中断,除非要唤醒,但是读键还是扫描

网友G:
STM32是不是要用外部中断唤醒休眠的MCU....

网友H:
可以接到中断口上,但中断只是告诉你发现信号变化了,但这个变化四按键抖动还是确定按下是需要你的代码来识别的。

一般按键处理采用定时查询IO就可以了,随便接到那个IO口上都可以,对MCU的硬件资源占用很少,没必要再浪费宝贵的外部中断资源,而且用中断还必须接到中断引脚上,不够灵活。

网友I:
按键接到中断是低功耗产品中非常常见的做法,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中断只是用来唤醒mcu,仅此而已。剩下的就是普通的扫描过程。如果不接到中断,mcu进入休眠状态时就很难实现按键开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