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MAX232

楼主(2012-09-12):
C51单片机,电路板未加电,通过计算机串口发送数据,居然有数据返回!
把51芯片取下,依然!

网友A:
这个的问下你的调试小助手的啦,在一个检查下你的MAX232或者其他相关芯片的TXD跟RXD管脚短路

网友B:
检查tx和rx 电脑端是否连在一起了?

网友C:
为啥不加电,你这是用错误的条件验证错误的结果。

楼主:
为何09之前的芯片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检查电路,查看转换后的电平以及波形

网友E:
通过计算机串口发送数据,数据是原样返回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证明你板子上串口的TX和RX有短路的地方,出现这种短路的情况下,串口发送的数据就会原样返回。检查下你的硬件电路吧!

网友F:
不加电是正常的,早就知道,这个是相当于RXD和TXD短路,不用大惊小怪的

网友G:
见多了,

楼主你的意思表达不准。
反馈000是一回事,
反馈你发送的数据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H:
估计是你的TXD和RXD短路了

网友I:
引脚悬空相当于高电平,不加电的话会导致有数据输出

网友B:
芯片短接了?

网友J: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K:
接收端和发送端短接了吧

网友L:
没搞懂,不加点怎么会有数据返回呢,莫非计算机上有两个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M:
调试助手有时也会出问题的,估计就是缓冲区的数据太多了自己发送吧

网友N:
TXD和RXD短路   先在断电的情况下用蜂鸣器档测试  看看蜂鸣器响不响   如果不响   再通电测  如果响  说明有虚短的地方   主要是TXD和RXD    或者是控制端口的三极管或ESD二极管受伤了   自己好好查查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O:
重新按照正确的再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