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sp与spi共存atmel的解释

楼主(2012-09-12):
doc2521文档

If  additional  devices  are  connected  to  the  ISP  lines,  the  programmer  must  be
protected from any device, other than the AVR, that may try to drive the lines.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with the SPI bus, as it is similar to the ISP interface. Applying
series  resistors  on  the  SPI  lines,  as  depicted  in  Figure  4-2,  is  the  easiest  way  to
achieve this.
Note that the AVR will never drive the SPI lines in a programming situation, since the
AVR  is  held  in  RESET  to  enter  programming  mode  –  and  RESET’ing  the  AVR  tri-

提示isp上有spi设备时应在spi线上串接电阻,接多少没有提
states all pins.

楼主:
最新消息电阻值取6k,即可

网友A:
其实, 并非所有的线都要加, 只要在 MISO 线上串电阻就可以了, 多大的电阻? 当然大些更好, 但影响工作性能.
最佳值跟 SPI 设备和 ISP 设备的驱动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