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芯片的手册

楼主(2012-09-12):
型号是:SN9C258CFG,是摄像头里用的感光CMOS。网上怎么也找不到。
多谢!

网友A:
摄像头使用了松翰SN9C258主控芯片,搭配了OV7670(根据CMOS外形,以及样片的质量判断) CMOS传感器,这款摄像头硬件像素在30万的水平。

根据此话,你的这颗型号就是松翰的单片机,找松翰代理去要吧

网友B:
松翰的代理商大把大把,随便网络BAIDU一下就能找到。

楼主:
摄像头使用了松翰SN9C258主控芯片,搭配了OV7670(根据CMOS外形,以及样片的质量判断) CMOS传感器,这款摄像头硬件像素在30万的水平。

根据此话,你的这颗型号就是松翰的单片机,找松翰代理去要吧 ...
引用 网友A:

多谢,但是我在网络上没找到,www.sonix-ic.com上也没有此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