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模拟开关求推荐

楼主(2012-09-12):
如题,想要一个控制电压是3.3V,开关可以耐压10V以上的模拟开关,求推荐

网友A:
需求不清楚。
模拟开关的控制电压都是高低电平,高电平和低电平是两个阈值,一个阈值的很少见。
而耐压,是跟工作电压有关系的,比如4051,工作电压给10V,那各个输入信号到10V没问题,如果工作电压是3.3V或者5V,那给个10V电压就可能要烧掉了。

网友B:
你用二极管+限流电阻钳位不就行了

楼主:
我说的不清楚,再描速一下。开关示意图如下。6脚为控制引脚,电压为0~3.3V,1、3、4为开关引脚,需要耐压10V以上。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B:
很多啊,无非是3.3V电平控制而已,但V+必须是10V以上.
去ADI找找.我看见过一个有个类似的,但是单刀开关,ADG1411

网友A:
耐压,是指长时间有10V以上的电压信号给到芯片还是偶尔会由于静电、浪涌等出现10V以上的电压?
如果是前者,就是上面所说的,V+的工作电压一定要在10V以上了,而此时控制脚0~3.3V的电压可能就控制不了啦,所以我理解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后者,V+工作的电压应该是5V以下,上面贴的图应该是SGM4157YC的示意图,十几V的浪涌电压设计上稍微变通下就都能扛得住,比如在V+上串接一个电阻来限流,因为SGM4157本身需要的电流很小,加这个电阻就是限制从其他口有高压时反向倒灌到V+的电流,比如用1K,这样即使10V也就是10mA的电流,不会损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