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接口模式--寄存器版 (转)

楼主(2012-09-12):
STM32编码器接口模式--寄存器版
已测试通过,如果不能使用,那可能就是编码器信号干扰比较大。
void Encoder_Init(void)
{
/* TIM3 clock source enable */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 Configure PA.06,07 as encoder input */
GPIOA->CRL&=0XF0FFFFFF;//PA6
GPIOA->CRL|=0X04000000;//浮空输入
GPIOA->CRL&=0X0FFFFFFF;//PA7
GPIOA->CRL|=0X40000000;//浮空输入

/* Enable the TIM3 Update Interrupt */
//这两个东东要同时设置才可以使用中断
TIM3->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DIER|=1<<6;   //允许触发中断
MY_NVIC_Init(1,3,TIM3_IRQChannel,2);

/* Timer configuration in Encoder mode */
TIM3->PSC = 0x0;//预分频器
TIM3->ARR = ENCODER_TIM_PERIOD-1;//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3->CR1 &=~(3<<8);// 选择时钟分频:不分频
TIM3->CR1 &=~(3<<5);// 选择计数模式:边沿对齐模式

TIM3->CCMR1 |= 1<<0; //CC1S='01' IC1FP1映射到TI1
TIM3->CCMR1 |= 1<<8; //CC2S='01' IC2FP2映射到TI2
TIM3->CCER &= ~(1<<1); //CC1P='0' IC1FP1不反相,IC1FP1=TI1
TIM3->CCER &= ~(1<<5); //CC2P='0' IC2FP2不反相,IC2FP2=TI2
TIM3->CCMR1 |= 3<<4; // IC1F='1000' 输入捕获1滤波器
TIM3->SMCR |= 3<<0; //SMS='011' 所有的输入均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效
TIM3->CNT = COUNTER_RESET;
TIM3->CR1 |= 0x01;    //CEN=1,使能定时器
}

专营STM8/32
QQ 940436962
http://y-ec.taobao.com
银洋出品 必是精品
ST专业代理

网友A(2012-12-09):
STM32的最大计数只能到65535,当编码器旋转圈数比较多 溢出后  再反转 、 那数就不对头了  、楼主这个地方怎么处理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