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和16位flash的区别

楼主(2012-09-12):
8位和16位flash的区别?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了!

网友A:
你哪里看来的概念?

大概指8位或16位的FLASH访问带宽

楼主:
包括32为flash,它们的地址是不是都是以8位方式循环写入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数据传输,8位的只能以8位的数据传输,16位的允许16 位宽的数据写入页面寄存器或从页面寄存器中读出?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B:
这个8位是数据位还是地址位呢

网友C:
看来是在讲数据传输宽度的问题.
8位的只能一次传输8位, 16位的允许一次传输16 位. 数据传输会块一倍(同等程度).
stm32片内 FLASH 是 64位, 允许一次传输64 位

网友D:
很基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