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切换电路求教

楼主(2012-09-12):
我有一个设计要和其他模块连接测试,有一根数据总线,类似IIC的SDA线,输入输出双向的。但是我的模块不能是一根线,输入输出是两根线分开的,所以就涉及到切换的问题。功能如下图,请问中间的开关我是选择模拟开关好还是光耦一类的好,那个不会影响信号的质量。最好再推荐个芯片,谢谢

网友A:
光耦的话要注意反应时间,会慢些,低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对信号影响很小,切换速度却很快,比如SGM4157YC:

楼主:
这个耐压有点低。开关示意图如下。6脚为控制引脚,电压为0~3.3V,1、3、4为开关引脚,需要耐压10V以上。有这样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