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WM输出驱动8欧姆,200mA线圈

楼主(2012-09-12):
想加个功放,但是功放输出都是BTL那种,线圈的一端已经接地了,只能单端输出,选OTL的貌似电压只有一半。。。咋整啊。。。

网友A:
可以将PWM信号转换成双端输出....加个转换芯片...不知道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之前做功放用过此类芯片,

网友B:
8欧姆,200mA线圈的, 线圈
感觉这就是个喇叭哦.
要的最终是交流, 串联隔直电容进去,试试

楼主:
不是喇叭,类似是加热丝那种,通过PWM控制功率来调节温度,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把pwm通道三极管基极,然后集电极连Vcc和线圈,然后发射极接地或者用功放芯片,输出串个电感把交流信号屏蔽一下,只留直流

网友C:
用CD4046频率转电压电路,把PWM转化成直流电压

楼主:
请问楼上的前辈,有没有参考资料?谢谢
google不到关于cd4046和pwm的资料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dad4006c58fafab069dc02c9.html  CD4046的中文资料
http://www.**/article/89/169/2006/200604162375.html 这有应用电路,具体的那电路以前搞过现在忘了,你看下这个资料需要改动一下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