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求给力!!!!!关于DMX-512解码器的应用

楼主(2012-09-12):
解码器应该如何使用?主要是CH1.CH2.CH3.CH4接什么颜色的导线,如何控制所接所接灯的颜色。有的是CH1.CH2.CH3.CH4,有的是CH1.CH2.CH3,它们之间的区别,越详细越好,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DMX 512协议是Digital Multipiex的缩写,是灯光行业数字化设备的通用信号控制协议,同时也是是一种国际协议。

DMX 512 - 工作原理

DMX 512USITT DMX512/1990是调光和灯光控制台数据传输标准,是娱乐灯光领域常用的控制协议。以前0-10V模拟控制用的比较多,现在DMX512是娱乐灯光行业最主要的控制协议。USITT DMX512/1990是由美国剧场技术协会USITT提出的。最原始的版本出版于1986年,在1990年做了修改。
该协议以帧为单位,每帧数据由同步头和512个字节组成,以符合EIA 485标准的串行方式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数据传输速率为250KBit/秒。一个字节又和一个起始位和两个结束位一起组成一个帧。第一个字节是起始字节,接下来的字节是传送到控制设备上的数据。这一标准最开始是为调光器设计的,所以控制数据的第一个是回路1的,第二个字节给回路2,依次类推,直到最后一个字节传给第512回路。DMX512控制协议假设接收器的最小存储量,即使没有一个字节改变,也会连续不断的发送信息(速度高达每秒44次)。但缺点是被控制的设备不能将错误或信息反馈到控制器上,也就是说输入单向传输模式。

  DMX 512协议是数字化灯光系统应用的基础。
  系统是基于沿着屏蔽导体双绞线的向下对称发送而建立的。这种缠绕结构确保所产生的干扰会同样地作用于两个信号,因此保证了一致的数字定相。所用的导线应该是由一条或两条双绞线、箔片和编织筛所构成的合适的数据导线。对称音频导线则不能完成这个工作。   通常地,就如任何网段一样,导线两头应该有两个终端。灯光控制台通常在一头作为终端,而另一头应该只有一个120Ω的电阻。EIA485规范只支持“雏菊链”或每段上最多以32个“单元负载”所构成的串行网络。制造商声称每段可以长达1000m。但是,要特别指出的是,中继器的作用应该考虑到700m或800m左右,这样可以防止环境的异常。

  DMX512是围绕工业标准EIA485接口设计的。EIA485属于接口、电压、电流等的“电”端。
XLR连接器的针口分配
针线                            信号
1 屏蔽地/0伏
2 内部导体(黒)            数据–
3 内部导体(白)            数据+
4 内部导体(绿)           备用数据-
5 内部导体(红)           备用数据+

楼主:
您似乎对我的提问没有进行一个理解,进可以说是文不对题!

网友B:
没有用过的,帮忙支持一下,希望楼主能够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