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关于F2 F4的ECAP容量 10uF可以么

楼主(2012-09-12):
如题

楼主:
我是想说用10uF电容会不会对芯片有什么损坏,我们常用的电容1uF 10uF,我担心会不会产生过大充电电流,损坏芯片

网友A:
还是按照ST的文档推荐的容量用,比较好,否则出了问题ST会不认的。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看容易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