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2-09-12):
如下图所示,我的基极控制电压是3.3V。集电极的电压会高于3.3V。这个开关能起作用吗?当基极电压为0时能完全关断吗?要是关不断怎么办?

网友A:
可以工作,

网友B:
仿真一下试试啊,用不同的方式,瞬时响应,频率响应,不行再调调参数,再不就在万能板上装一个试试。若是与别的电路拼在一起那就要复杂一些。

网友C:
B级电路够大了,假设HFE为100,就算三极管C级的电源不是3.3V也足够了,管子够饱和了。怕0V时关不断,B级接个下拉电阻到地

网友C:
电路=电流,写错了

网友D(2013-11-04):
完全可以工作

网友E:
VCC是多少V,如果说是5V的话,没有问题。电压太小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集电极上拉电阻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