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子开关

楼主(2012-09-12):
Bat54好像反了,高电平,下面三极管导通,BT3904的C极有个1.几V?BAT54C导通,MOS管导通?

网友A:
你的分析是正确的,"HDMI_PWR_EN"高电平,三极管3904导通,BAT54C导通,MOS管导通,
但是你的MOS管貌似接反了呢.....你可以测试一下,应该是一直导通的吧......
正常的应该是MOS管的2,3网络名互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