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直接采集220v交流市电信号?

楼主(2012-09-12):
一个低成本产品上需要用到自身的220v交流电源的监控功能,要实现频率和电源的双监控?频率在45-55hz直接,目前该功能已经实现, 220v电压采集存在问题.电路如下,同样的电压通过, 32点RMS采样法来做.波动比较大,请教高手,如何比较稳定的采集峰值或者rms值,亦或是平均值,从而提高220v电压检测的精度,  交流电压在207-253范围内,不报警,超出则报警. 寻求高手知道这个交流采样算法.

楼主:
目前,频率检测已经实现了.通过c8051f310 的定时器0,设置为外部计数, 电压采集有些问题. 想寻求一个简单 实用的算法

网友A:
方案1、精密全波整流、滤波变为直流。
方案2、真有效值转换芯片,AD637等。

楼主:
谢谢elec921 ,方案1,2 都为我所知所用, 因为限于体积和各方面考虑 ,暂不能采用. 上述电路也是鉴戒了一个家电产品上的,他能实现频率和电压的双监控...所以在此,讨论一个稳定算法. 目前采用的是32点的RMS算法,不带过0点同步.

网友B:
话说贝岭有颗IC 做电表的,价格也不贵,spi接口,直接寄存器读数据,电压 电流 频率 什么都有了,外围也简单,为什么不用呢,去看看吧

网友C:
要注意隔离。

电压最好用电压互感器来做。

楼主:
谢了各位 .其实我的本意就是借此电路探讨单片机交流采样的算法...等我搞定了
会把频率测量和电压测量的硬件电路和源码全部公布的.

网友D:
采样点数特别多,或者同步,都会减少误差。
一个周期20毫秒,目前的许多MCU,ADC速度比较快,都远远不止32次了。

网友C:
采样点数特别多,或者同步,都会减少误差。
一个周期20毫秒,目前的许多MCU,ADC速度比较快,都远远不止32次了。
引用 网友D:

这个速度还受制于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处理的速度。

一般能做到64次就足够了,32次也可以接受,但再低或再高都会需要一些障碍。

网友D:
20毫秒,定时中断周期100微妙,也有200次。
100微妙处理一下加法指令,没有问题的。
如何快速处理,还是有技巧的。

网友C:
20毫秒,定时中断周期100微妙,也有200次。
100微妙处理一下加法指令,没有问题的。
如何快速处理,还是有技巧的。
引用 网友D:

不光是做加法,要做均方根计算的,中间有一次平方计算,然后再求和,最后还有一次开平方。

网友E:
PIC 的16系列单片机不合适,必须要有硬件的乘除法才能忙得过来。
在A/D采样的每个采样完成后有乘法和加法的运算,采样率为128,乘法和加法必须在100us以内完成。
在一个周期采样完后,进行开方运算,开方可以用逐位逼近的方法。
8位的A/D,平方之后为16位,128位必须用24位的变量存储计算结果。
要自己写大数加法的运算。
开方要移位12次。必须在20ms内完成,51系列单片机, PIC18系列单片机有可能可以完成。

网友F:
不用隔离变压器,你先对市电加高阶滤波器。你加隔离50Hz的工频变压器相当于也是滤波器,隔离变压器的体积较大。输入加一些去共模干扰的东西,就OK了。
平均值对于谐波不大的倒是可以,先用有效值吧。
测频率不就可以知道过0点吗?

网友G:
TI有个电表例子是使用电阻取样的。

网友C:
PIC 的16系列单片机不合适,必须要有硬件的乘除法才能忙得过来。
在A/D采样的每个采样完成后有乘法和加法的运算,采样率为128,乘法和加法必须在100us以内完成。
在一个周期采样完后,进行开方运算,开方可以用逐位 ...
引用 网友E:

如果坐128次采样,确实是比价累,但一般没那么高要求,做到64次就足够了,此时把OSC弄的比较高,现在很多PIC16新型号都能跑到32M频率了,跑这个测量计算还是足够的。

网友H:
又不是做电表,要那么精确干吗?

弄个整流电路滤成直流,CPU随便采采判断判断就行了,PIC16做均方根,想累死它呀

网友C:
又不是做电表,要那么精确干吗?

弄个整流电路滤成直流,CPU随便采采判断判断就行了,PIC16做均方根,想累死它呀
引用 网友H:

这样做可就误差太大了,真有效值采样的意义就失去了。

网友I:
AC整流部分由共模干扰,如果可以的话不要用全桥,这样零线作为电路地线,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变压器隔离吧

网友J:
1. ST的STM32系列非常合适。无论从AD精度还是运算速度。
2. 真想要误差小的话,还应该采用FFT,而且便于以后升级。20MS采样64点,一次FFT下来大概需要10MS左右。

网友K:
我比较菜,你这个电路和还没看懂.麻烦讲讲

网友H:
这样做可就误差太大了,真有效值采样的意义就失去了。
引用 网友C:

误差是大,可楼主的要求不会那么高的 —— 一个低成本的设备,顺带监控一下频率和电压,超出207-253报警 ...... 很显然精度不会太高,更何谈还要去计算“真有效值”?普通万用表都没算真有效值,还不是大家都在用。

楼主:
呵呵 感谢楼上各位. 应该说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RMS用在此确实有些大材小用 ,但是还算OK ,昨天经过试验已经很好的采集了电压 .通过此c8051f的在线调试,把207和253对应的ad值,已经捕捉到, 后来用电压源发生器调试 ,已经能够做到207以下和253以上报警了.感谢各位,之前不准的地方在于,延时函数,有问题.20ms 32点,间隔625us,软件延时误差较大,后改成Timer2定时采集模式. 较好的达到了要求.另外把平方的过程独立到采集过程外,32点采集时,直接采集进入ad队列. 20ms结束后,才进行平方运算,再累加,开方..

楼主:
代码在此:
        /* 连续 AC220_AVG_CNT RMS采样 ,取平均值*/
         SYS_rms_total =0;
     for( j=0; j< AC220_AVG_CNT; j++ )
         {
                SYS_ad_total =0;
                /* 等间隔采样 32点 */

                /* 启动定时器2 ,设置溢出间隔为SYS_delta_T
                *  设置ad由定时器2的溢出来启动
                */
                /* ******************************定时器2的启动 ,初始化*/
                T2SPLIT = 0;    //工作在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2XCLK =0;      // SYSCLK/12 . 约为1us一个
                TR2=0;
                TF2H=0;
                /* 625us 每次中断溢出 自动重载计数器 */
                TMR2H= (65535 - SYS_delta_T )/255;
                TMR2L = (65535 - SYS_delta_T )%255;
                TMR2RLH = (65535 - SYS_delta_T )/255;
                TMR2RLL = (65535 - SYS_delta_T )%255;

                TR2 = 1;
                ET2 = 1;
                EA =1;
                /*初始ad队列标记 及指针 */
                f_ad_done = 0;
                ad_index=0;
                /* ******************************定时器2的启动 ,初始化*/

                /* 等待一个周期采集完成 */
                while(1)
                {
                           wdt_reset        (   );
                        if( f_ad_done ==YES)
                        {
                                break;
                        }
                }
                 /*  挨个处理,计算RMS */
                for( i=0; i< AC220_CNT; i++ )
                {
                         SYS_ad_total += (u32)SYS_ad_buf[i]*SYS_ad_buf[i]        ;
                          wdt_reset        (   );
                }

                SYS_rms_total += KitFastSqrt(SYS_ad_total/32);
         }
                 SYS_rms_total =          SYS_rms_total/AC220_AVG_CNT;

楼主:
/* AD定时采集: 自动采集32点数据, 625us间隔,*/
void T2_ISR( void ) interrupt 5
{
    /* 软件清除溢出标记 */
        if( TF2H )  TF2H =0;
        if( TF2L )  TF2L =0;
        if( f_ad_done == 0)
        {
                if(ad_index<32)
                {
                        SYS_ad_buf[ ad_index ] = ad_read(0);
                }
                ad_index++         ;

                if(ad_index ==32 )
                {
                        f_ad_done = YES;
                        ad_index =0;
                        ET2 =0;
                        TR2 =0;
                        TMR2H= 0;
                        TMR2L = 0;
                }
        }
}

网友C:
误差是大,可楼主的要求不会那么高的 —— 一个低成本的设备,顺带监控一下频率和电压,超出207-253报警 ...... 很显然精度不会太高,更何谈还要去计算“真有效值”?普通万用表都没算真有效值,还不是大家都在用 ...
引用 网友H:

呵呵,要谈成本那就没办法了,那是真金白银,只有老板才能说了算。
但现在百十块的万用表多数都应该是真有效值检测的,当然,这种万用表的响应速度一般比较慢,精度也比较低,至于不是真有效值的万用表,估计只能是那种电子市场的30多块的产品了吧!

网友L:
我觉得把电容电阻参数算好,做个最大值检测电路来判断也可以,这种产品应该精确度在5%以内可以接受的

网友M:
这个我做过,做的全自动交流直流双用电压表,电阻分压,LM324运放进行电平转换(抬高电位,使采样值没有负值),MAX232给运放盒模拟开关提供电压,CD4052模拟开关量程切换,ATmega32定时器触发采样10KHZ采样,误差1%左右。量程0~250V。改一下分压电阻可以扩大,300~400没问题。最大问题没有高低压隔离。

网友N:
最好加个互感器隔离,不然片子很可能会烧掉。

网友C:
我觉得把电容电阻参数算好,做个最大值检测电路来判断也可以,这种产品应该精确度在5%以内可以接受的
引用 网友L:

峰值检测就保证不了精度了

楼主:
峰值检测难以保证精度.有道理

网友O(2015-06-07):
我现在做的是 电压互感器 输出电流 *电阻 = V 交流电,  我用STM32内置ADC采集,请问算法上如何做,比如我采集多少个点比较好,采集后怎么处理,能得到电压

网友P(2020-08-19):
楼主,膜拜你,我权限太低了,不能给你留言,怎么加你QQ和微信,我想向你拜师交流电检测的问题

网友Q:
非常老的贴子了,也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所有解决问题上面都有网友回复过,我这里再做个小小的总结:
1、采用均方根算法
2、采样周期应该是50Hz与60Hz公交点。
3、采样点数越多精度越高(我通常采样500-1000个点)
4、8位机算力够不够?当然够,因为采样周期是50mS,在一个采样周期内完全可以完成开方运算。

网友P:
但我硬件有一点和他不一样,我是半波整流,就一个二级管,但他是全波整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Q:
非常老的贴子了,也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所有解决问题上面都有网友回复过,我这里再做个小小的总结:
1、采 ...

我是半波整流,还可以用楼主的软件算法去做吗?

网友R:
谁说精度差
可以做到1%甚至更好的精度
不过,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P:
楼主,频率和电压检测是在单片机两个不同的引脚吗?麻烦把原理图截出来,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做过,做的全自动交流直流双用电压表,电阻分压,LM324运放进行电平转换(抬高电位,使采样值没有负 ...

可以教一下我这个交流电压值用单片机采集出来,有偿请教

网友P:
可以教一下我这个交流电压值用单片机采集出来,有偿请教,有偿请教,有偿请教,有偿请教,有偿请教,有偿请教

网友P:
引用 网友Q:
非常老的贴子了,也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所有解决问题上面都有网友回复过,我这里再做个小小的总结:
1、采 ...

采样周期应该是50Hz与60Hz公交点?什么是公交点,什么意思?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做过,做的全自动交流直流双用电压表,电阻分压,LM324运放进行电平转换(抬高电位,使采样值没有负 ...

教一下我,留下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