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 ST7565R液晶屏偶尔出现显示位置不对的问题

楼主(2012-09-12):
搞LCD的经验不多。这次用的是4线SPI模式,模拟的,而且在这个模式下LCD只能写数据不能读数据。某个界面是这么搞的。 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固定显示部分,一个是可变显示部分。显示内容变化时都在可变显示部分上面显示。但是发现,LCD跑了一个晚上后,固定显示部分中与可变显示部分相邻的地方会被可变显示部分的图标的一部分覆盖掉。就相当于原来要显示的图案在显示位置上有上下左右1~5个液晶点宽度的整体偏移。
ps:如果要在液晶某个位置写入某个图案的时候,需要先设定 page  再设定 column, page范围是0~8.

网友A:
显示位置不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当然知道是显示位置不对...有没有遇到这方面问题的前辈啊。
是在不行我就定时刷屏了,否则时间长了屏幕又花了

网友B:
查看DATASHEET,显示前要初始化显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