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对不对!!!

楼主:
CAT6219是稳压芯片,稳3.3V的,TP4056是手机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我用了两个1N5819来实现USB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切换,请问这样会有问题吗???+5V是USB电源,+4.2V是电池电源

YHHZR3IJX3R4]Y6M(%S)3[8.jpg (65.94 KB )

之前未修改的

之前未修改的

1)KL}M413)[HP6PPH[W5JU8.jpg (49.54 KB )

修改后的

修改后的

网友A(2012-09-12):
会有一些小问题。
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7V左右,LDO已经无法稳定的稳压了,压差太小了。

网友B:
换颗充电IC吧,

网友B:
其实,我觉得4056的 +4.2V 可以和vcc 直接连的

楼主:
会有一些小问题。
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7V左右,LDO已经无法稳定的稳压了,压差太小了。
引用 网友A:
我选的这个稳压芯片CAT6219在输入电压是3.5V左右时应该也能稳到3.3V,这个芯片的压差需求好像挺小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直接相连等于USB直接给电池充电了,充电芯片没啥意义了。楼主的应该是锂电池,锂电池到3.7V时电量也基本耗得差不多了。二极管必须用低压降得二极管,比如肖特基。

楼主:
其实,我觉得4056的 +4.2V 可以和vcc 直接连的
引用 网友B:
就我觉得电池与5V连在一起的话,那充电芯片不就没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相连等于USB直接给电池充电了,充电芯片没啥意义了。楼主的应该是锂电池,锂电池到3.7V时电量也基本耗得差不多了。二极管必须用低压降得二极管,比如肖特基。 ...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就用了两个肖特基二极管1N5819做隔离

楼主:
其实是不是能只用电池供电,不用USB供电的,USB只要帮电池充电就好,当电池电压低于芯片要求的充电电压时,芯片就开始充电(假如USB已插上),不过我就是不知道电池在一边充电一边供电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难道你不考虑前面隔离用的二极管的压降吗?

网友B:
其实我的意思是,那2个二极管就不要了,vcc和电池正 连一起
要充电的时候插USB 同时也给系统供电,开机充电 时间会长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难道你不考虑前面隔离用的二极管的压降吗?
引用 网友A:
考虑了呀,我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为0.3V,假如满电的时候为4.2V,那么实际供电电压为3.9V,而3.9V经稳压就能得到3.3V,3.3V用作整个系统的电源,我用的稳压芯片是CAT6219,稳压需要的压差很小,能实现我的要求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是,那2个二极管就不要了,vcc和电池正 连一起
要充电的时候插USB 同时也给系统供电,开机充电 时间会长点,
引用 网友B:
恩,我在上面也说了这点,就是想问问各位的意见,我觉得充电芯片应该也能一边充电一边为系统供电的

楼主:
大家看看我放在下面的图,我将+4.2V直接连到稳压管的输入端了,而+5V只作为充电芯片TP4056的工作电压,即是当USB插上时,电池没电则开始充电,并且一直为系统提供电源,这样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还有我用1N4007将3.3V降压成2.5V~2.6V左右应该不怕的吧???

网友D:
1.
你那么切也没有问题,很多人都这么搞的。
如果是我,我会换ic,现在又不是没有可以切换充电的ic,那么费神干什么。
如果你不换ic,也不要省那2个二极管,不然后面会有点麻烦。
你省了2个二极管,假设插上usb,相当于直接5V给电池充电,你这个电池充电ic还有什么意义。
2.
你2.5V要干什么用,你认为串个1N4007就有0.7V吗?
3.3-0.65=2.65怎么办?其实2.65也没啥关系。
最关键的是,如果你2.5V接得是MCU,你这个二极管放在这里是导致不可靠的一个关键。
如果是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楼主:
1.
你那么切也没有问题,很多人都这么搞的。
如果是我,我会换ic,现在又不是没有可以切换充电的ic,那么费神干什么。
如果你不换ic,也不要省那2个二极管,不然后面会有点麻烦。
你省了2个二极管,假设插上usb,相 ...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我放在下面的电路图,我虽然省掉了那2个二极管,但我不是直接用5V来给电池充电的,5V只是用来给充电芯片工作的;而我用1N4007来将3.3V降压成2.5V真的是用在芯片供电的,不过用1N4007来降压用在自制玩具上应该能凑合下吧,如果不能的话,大家有没有其他将3.3V稳成2.5V的方案,稳压芯片,电路呀什么的,给个名称或者给个图来看看可以不???

网友B:
关于2.5V 随便找颗LDO 即可 千万不要用二极管。
给你个型号 300ma的LDO足够了吧 AT5231
或者你自己选 根据后端电流大小

网友E(2012-10-17):
这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