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仪中的高周波技术 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9-12):
医疗设备,理疗设备中,有个高周波模块,这里面还有共轭线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理论啊?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高频信号????

周波么

网友B:
其实就是市电频率比如50Hz,只是个可调升压电路啦.

楼主:
感觉是这样,但是我感觉里面有很多变压器,电感单元。频率应该调节过的,不过不知道,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