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求助>请教scatter文件格式的一些细节

楼主(2012-09-12):
PRO2 0x2000A000 0xA000        ; execution address
        {
                Timing_*.o (TimingCode+RO)
        }

发现,这个scatter语句,只匹配文件,不匹配Section名字
调试器版本是 MDK4.20
armcc和armlink的版本是 4.1.0.644

有什么办法,既匹配文件名,又匹配Section名字?

网友A:
MP问的问题通常不是一般问题:lol

楼主:
阿南,请帮忙

现在有个产品,程序空间不够用了
打算改成APP部分按需加载的方式,这样平时只有一个APP就够了

楼主:
Timing_*.o (TimingCode+RO)

我本意是选择Timing为前缀的o文件其中的TimingCode段

实际选择的却是Timing为前缀的o文件的所有RO段

很郁闷

网友B:
按需加载你可以用overlay选项,稍微麻烦点。如果你已经用了#pragma section这种方式,那只要把那些.o一个个列出来,然后选择他们的输入段,这样就最安全了。

楼主:
目前是一个个列出.o文件,但这样比较麻烦的是每次的APP的文件名不同,scatter都要改动

楼主:
armlin可以编译DLL或者EXE结构的elf文件

我想把AP做成DLL式的,怎么设置连接器,来编译平台,和每个APP

楼主:
网上搜了一些**,基本是翻译的,还不如看arm的在线文档或者PDF
但arm的文档很多地方说的也不清不楚的

网友B:
去看armlink的官方文档,里面有关于overlay的讲解,这种方式下你可以把几个模块编译在一样的起始地址,用到哪个模块就把哪个模块从flash中拷贝到内存中的相应地址。我过去做过一个项目,里面有多种解码器,而实际同一时刻只需有一种解码器存在,为了节省内存空间就使用了这种方式。当然你自己得写一个加载管理器。
而使用dll的方式需要你把动态加载的模块做成一个位置无关的可执行库,在arm的工具中有这个选项。到你需要加载的时候就把库拷贝到你分配好的空间,但是要注意库的入口和函数都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否则会有bug。

网友C:
mcuplayer想要的这个东西,之前做过尝试,
与xinzha提的overlay是一个概念

网友C:
是按需加载到RAM吧?

3# McuPlayer

楼主:
是的,加载到RAM

APP存储在SPI Flash里面,平台负责把APP给copy到RAM,然后call过去

楼主:
to xinzha:
是的,override是个不错的建议,代码拷贝和数据的初始化,处理的复杂的低很多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
跟微软的MSDN一个架势,丰富的文档,用了你就很难再离开他。
真希望中国也有有一家这样的技术公司,不要技术有多高端。
几年前就感叹过一次,今天再感叹一次了。

楼主:
另外,看了xinzha在21IC的几个旧贴,扎实学习的足迹:victory:

楼主:
另外,这次分离平台和APP,就折腾scatter文件,然后对着map看效果
同时部分代码从C转到C++,运行时库的问题还要处理

网友C:
你这个做法还是有问题,设计上做**,
理论上不会存在运行时库的问题。

15# McuPlayer

楼主:
overlay的方式,还有些问题,就是平台必须和APP一并编译。

我想做成APP可独立编译的,把他做成一个SDK
目前我是通过把API函数固定地址的方式,叫APP去访问平台函数的。

网友C:
API固定的办法也是可以实现的
overlay的方式,还有些问题,就是平台必须和APP一并编译。 我想做成APP可独立编译的,把他做成一个SDK 目前我是通过把API函数固定地址的方式,叫APP去访问平台函数的。 ... McuPlayer 发表于 2012-9-13 11:45

楼主:
请教楼上,比如说C++库里的new和delete是必须使用的

现在C++的lib在平台上,我在APP中每个C++类的创建都会自动引用平台中的new和delete库,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
或者APP中再加入一次C++库也可以接受,但必须APP和平台保持无关联

楼主:
问题已基本解决
1、scatter的问题,没解决,暂时是把文件名写全称,这样可按照要求产生elf文件然后转hex再转bin
2、转到C++了,代码的可管理性大大增强,负责此案的同事正在学习C++,他以前是纯C搞开发的
3、实现了平台和APP的分割
      约定APP中不许用全局变量,只能用C++成员变量和局部变量,类实例化也用new实现,这样堆栈由平台来管理
      APP中对标准c库的调用,独立性强的可放置于APP中,牵涉堆栈管理等全局的建立到平台代码的入口
      APP的编译,不加中断向量,不写main函数,很简洁的项目

C++的new操作,最终会调用C函数malloc来分配内存,为了把所有内存交给平台程序管理,所以加了下面的入口
其实好多平台API都是透过这个方法再open给APP函数的,正在逐步完善成一个非常简洁的SDK

malloc        PROC
                                MOVW        r12,#0x0000
                                MOVT        r12,#0x2000
                                LDR                r11,[r12,#0]
                                LDR                r12,[r11,#0]
                                ORR                r12,r12,#1
                                BX                r12
                ENDP

free        PROC
                                MOVW        r12,#0x0000
                                MOVT        r12,#0x2000
                                LDR                r11,[r12,#0]
                                LDR                r12,[r11,#4]
                                ORR                r12,r12,#1
                                BX                r12
                EN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