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 LPC2109 读取DS18B20温度信号

楼主(2012-09-12):
用 LPC2109 芯片读取 DS18B20 温度信号。P1.20 引脚为 DQ。打算将温度高低字节数据读取之后通过数据打包发给上位机做处理。

程序代码如下:
/*********************************************************************************
*
***********************************************************************************/
#include "..\config.h"        // 与硬件信息对接:引脚以及相应寄存器映射关系;
                              // 如果与主函数同文件可不用。
/*************************************************************************
#include "LPC1700PinCfg.h"    // 硬件的引脚映射文件
#include "lpc1700.h"          // 寄存器映射文件
*************************************************************************/
/***********************************************************************************
* 函数声明,可以放到头文件里
************************************************************************************/
void DQ_HIGH(void);
void DQ_LOW(void);
void Delay(INT32U nCount);
void ResetDB(void);
unsigned char Read_bitDB(void);
unsigned char Read_ByteDB(void);
void Write_bitDB(unsigned char dat)
void Write_ByteDB(unsigned char dat);
void Get_temp(void);
void Read_ROMDB(void);
/***************************************************************************
* DS18b20 与硬件连接处理定义 先没有 DQ 方向定义
***************************************************************************/
/*******************************************************************************
#define DQ 1 << 20             // 将引脚 P1.20 连接到 DS18b20 温度传感器的 DQ 引脚
#define DQ_HIGH() FIO1SET = DQ // 将 DQ 设置为高
#define DQ_LOW()  DQ = 0       // 将 DQ 设置为低
*********************************************************************************/
/********************************************************************************
* Function: void DQ_HIGH(void)
* Descript: Write 1 to the pin of DQ.
* Input   : void
* Output  : void
* Return  : void
*********************************************************************************/
void DQ_HIGH(void)
{
PINSEL2 &= (0 << 2);                      // 将 P1.20 配置成 GPIO 模式
FPO1DIR |= (1 << 20);                     // 将 P1.20 配置为输出端口
FIO1SET |= (1 << 20);                     // 将 DQ 拉高
}
/********************************************************************************
* Function: void DQ_LOW(void)
* Descript: Write 0 to the pin of DQ.
* Input   : void
* Output  : void
* Return  : void
*********************************************************************************/
void DQ_LOW(void)
{
PINSEL2 &= (0 << 2);                     // 将 P1.20 配置成 GPIO 模式
FPO1DIR |= (1 << 20);                    // 将 P1.20 配置成输出端口
FIO1CLR |= (1 << 20);                    // 将 DQ 拉低
}
/********************************************************************************
* DS18b20 温度变量
********************************************************************************/
unsigned char TempH = 0;     // 采集到的温度高 8 位
unsigned char TempL = 0;     // 采集到的温度低 8 位
unsigned char FLAG_DB;       // DS18B20 存在标志位
/*******************************************************************************
*  说明: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DB(unsigned int nCount)
*  输入: nCount 要延长的时间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void Delay_usDB(unsigned int nCount)
{
unsigned int i, n;
for (i = 0; i < nCount; i++)
{
  for (n = 0; n < 8; n++);
}
}
/**********************************************************************************
* Function: void ResetDB(void)
* Descript: To reset DS18B20. The MCU sends the reset pulse,that is a nagtive pulse
            holds on 480us - 960us. After DS18B20 recieving the pulse, it holds on
   15us - 60us then the DS18B20 puts a nagtive reply pulse. With this to
   prove the DS18B20 is working.
* Input   : void
* Output  : void
* Return  : void
**********************************************************************************/
void ResetDB(void)
{
// int FLAG_DB = 1;                 // 标志位
// while (FLAG_DB)                  // 一直搜索循环,如果 DS18B20不存在或出故障,容易陷入死循环
// {                                // 不循环,可能没进行复位,可以进行抛出异常处理
  DQ_LOW();                    // 拉低 DQ 引脚
  Delay_usDB(503);             // 延时 503 微秒,产生复位脉冲
  DQ_HIGH();                   // 拉高 DQ 引脚,释放总线
  Delay_usDB(20);              // 延时 20 微秒,等待应答信号
  if ((FIO1PIN | (1 << 20)) == 0) // 判断是否应答信号
   FLAG_DB = 1;             // 存在 DS18B20
  else
   FLAG_DB = 0;             // 没搜索到 DS18B20
  Delay_usDB(430);             // 延时 430 微秒
// }
}
/*********************************************************************************
* Function: unsigned char Read_bitDB(void)
* Descript: To read a bit from DS18B20.
* Input   : void
* Output  : unsigned char
* Return  : dat
**********************************************************************************/
unsigned char Read_bitDB(void)
{
unsigned char dat;                     // 读到的位
dat = 0;                               // 赋初值
unsigned long tmp;
DQ_LOW();                              // 拉低 DQ引脚,准备读时间隙
Delay_usDB(2);                         // 拉低至少 1 微秒
DQ_HIGH();                             // 拉高 DQ 引脚,释放总线,以输出有效数据
Delay_usDB(5);                         // 小延时一下,数据在之后的 15 微秒之内有效
tmp = FIO1PIN;                         // 读数据
if (tmp & (1 << 20))                   // 写到是 1
{
  tmp = 1;
}
Delay_usDB(50);                        // 延时,整个读时间隙为 60 微秒
DQ_HIGH();                             // 释放总线
return dat;
}
/***********************************************************************************
* Function: unsigned char Read_ByteDB(void)
* Descript: To read a Byte data from DS18B20.
* Input   : void
* Output  : uch
* Return  : T_value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DB(void)
{
unsigned char T_value, T_j;
T_value = 0;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一字节 8 位,从 DQ 引脚读 8 次
{
  T_j = Read_bitDB();
  T_value = (T_j << 7) | (T_value >> 1); // 一字节数据保存在 T_value 里
}
return T_value;
}
/*************************************************************************************
* Function: void Write_bitDB(unsigned char dat)
* Descript: To write a bit to the DS18B20.
* Input   : unsigned char dat
* Output  : void
* Return   : void
***************************************************************************************/
void Write_bitDB(unsigned char dat)
{
if (dat == 0)            // 写 0 时间隙
{
  DQ_LOW();            // 拉低电平
  Delay_usDB(66);      // 持续至少 60 us
  DQ_HIGH();           // 释放总线
  Delay_usDB(3);       // 小延时
}
if (dat == 1)            // 写 1 时间隙
{
  DQ_LOW();            // 拉低电平
  Delay_usDB(13);      // 在第 1-15us 期间置位 DQ
  DQ_HIGH();           // 拉高电平
  Delay_usDB(66);      // 在第 15-60 us 期间对数据线采样
}
}
/*************************************************************************************
* Function: void Write_ByteDB(unsigned char dat)
* Descript: To write a byte data to the DS18B20.
* Input   : unsigned char dat
* Output  : void
*Return   : void
***************************************************************************************/
void Write_ByteDB(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if (dat & 0x01)
  {
   Write_bitDB(1);
  }
  else
  {
   Write_bitDB(0);
  }
  dat >>= 1;
}
}
/******************************************************************************************
* Function: void Get_temp(void)
* Descript: To get the temperature from the DS18B20.
* Input   : void
* Output  : void
* Return  : void
********************************************************************************************/
void Get_temp(void)
{
/***********************************************************
* 向 DS18B20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
ResetDB();                      // 复位 DS18B20
Delay_usDB(60);                 // 延时 60 微秒,用不用?
Write_ByteDB(0xcc);             // 跳过 ROM 指令
Write_ByteDB(0x44);             //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
* 得到温度数据,对其数据做相应变化
***********************************************************/
ResetDB();                       // reset the DS18B20.
Delay_usDB(25);                  // delay 25us, whether need to do it?
Write_ByteDB(0xcc);              // skip the process of reading the ROM.
Write_ByteDB(0xbe);              // to read the data from the RAM.
TempL = Read_ByteDB();           // read the low byte of the temperature.
TempH = Read_ByteDB();           // read the high byte of the temperature.

/**************************************************************************
* To process the data. as we get the data with char first, we have to transfer
* it to int. But we do not have to do it now, and it is easy for us to send the
* data by CAN. And to transfer it by PC.
******************************************************************************
temp = TempH;                    // get the data of the temperature
temp = temp << 8;
temp = temp | TempL;
wendu = temp * 0.0625;           // the decimal number
temp = wendu * 10 +0.5;
return temp;
*****************************************************************************/
}
/*************************************************************************************
* Function: void Read_ROMDB(void)
* Input   : void
* Output  : void
* Return  : void
*************************************************************************************/
void Read_ROMDB(void)
{
unsigned char a, b;              // the memeroy used to save the data from ROM
ResetDB();                       // reset the DS18B20.
Delay_usDB(3);                   // dalay a short time.
Write_ByteDB(0x33);              // to read ROM
a = Read_ByteDB();
b = Read_ByteDB();
}

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尽管提吧。谢谢你们的拍砖。

网友A:
我用STM32实现了的,引脚设置为开漏模式,不用设置什么方向一样可以

楼主:
怎么 bit 啊? 编译不行啊。 求指导。

楼主:
发现 _nop(); 也编译不了
是不是要包含一个头文件啊?
这个文件在哪儿呀?

网友B:
把编译错误信息放出来

网友C:
nop的目的就是延时,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也是一样的啊。还有你确定你的高低电平是不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D(2013-03-07):
看到DS18B20,突然间想到自己的大学时候的第一个设计!~好怀念啊!